联想天逸100加电不亮

楼主(2010-01-31):
加电不亮,裸板电流上至0.67A不走,检测卡FF。实测CPU供电0.98V.主板3V,5v,2.5v,1.5v,1.025v正常,北桥1.5V供电。上假负载打阻卡测试内存及PCI条件正常,CPU供电和时钟正常,PG1.04V,就是复位仅0.17V。加焊EC kb910加焊cpu供电芯片加焊时钟芯片重刷BIOS无效。此板子曾因网卡失效更换过FBM南桥后正常, 此次加焊南桥无效。打阻卡阻值显示正常。usb阻值正常,915集成显卡。到底哪里的问题?南桥北桥?CPU无复位。敬请指导

网友:
该不会南桥又坏啦吧

网友:
直接检查 PCI_RST   如果有此信号   就检查 北桥复位电路   如果没有 更换南桥试一下    如果你有图纸也可以先检查一下 时钟芯片周围的电阻   还有PCI_CLK    然后在做南桥

网友:
这板CPU上的复位是北桥给的,先测PCIRST#有无出,来判断重点查南桥还是北桥这边。可以测一下kb910的15脚(PCIRST#)下个图纸来看看吧。

网友:
明显的没有CPU复位信号,楼主不要再折腾BIOS和时钟芯片了。

网友:
谢谢网友回复 实测KB910的15脚PCI_RST电压为3.3V PCI_CLK电压为1.63V  请教如何判断呢

网友:
很明显,这里是北桥坏的可能性大,CPU的复位时由北桥提供的,如果CPU没复位,DEBUG卡就是显示FF!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查图纸CPU复位信号H_RESET#进了北桥。此机无CPU复位是北桥的缘故么?求教有经验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