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关于16位单面内存的合并

楼主(2010-01-31):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三条16位的内存条,有两个是128M,都是四片的。我想请教一下怎么样将这两个内存合并成一个

这个内存条是只有四片颗粒的。

1   2  3   4  5  6  7  8

他的颗粒位在1   3   5   7上,我想请问一下,我如果把好的上在2 4 6 8 上,是否就可以了?再改一下面数是否就行。

接下面还有一个问题二。

问题二就是我还有一个是16位八片的内存。
这内存一定是双面的,我想把他变成一面的,是不是只要把2  4  6  8  颗粒下下来,改成1面就行了啊。

网友:
1 应该是这样
2 可以不拆,直接改为1面

网友:
嗯,不拆我想是可以的,我只是在想,他工作所用的是不是1 3 5 7颗粒

因为我有一个16位128M的内存,我想改成64M的,那样的话用来测试内存条应该是贼快的

网友:
我试过了,我把单BANK四颗粒的2 4 6 8 颗粒加上,改成双BANK的根本就启动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路过的指点下。

网友:
贝贝师傅出来指点下啊

网友:
16位内存原来四颗,再补上四颗。这个我做过。可以的。不过spd要刷成16位*8颗芯片的。我因为有现成的那种SPD,所以非常顺利。也没有去研究那种SPD怎么改。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一个这样的SPD刷进去就好了。至于频率等参数很容易改的。如果下载下来的颗粒名牌不同没关系的。我经常乱刷没出过问题。

网友:
嗯,谢了,我可能问题是出在SPD的颗粒位上,我直接增加了BANK数而不是刷的8颗粒的SPD,呵呵,什么时候改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