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开机且CPU无供电

楼主(2010-01-31):
主板无法开机,短接绿线可强制开机.
CPU供电部分:
     测Q2 D级无电压,G极12V.
     测Q1 D级12V正常,G极无电压
   测电源管理芯片U2供电正常,连结Q1 G极接脚的无电压.
    测电源管理芯片U1供电12V正常,PG脚无电压
   跑U1 PG脚线路,到了一个8只脚的IC(我不认识是什么)上面标有"E25B3".此IC由长得像MOS管的东西供电,此MOS管上标有"438".
     438 D极3.3V由ATX直接供电.其它两脚无电压.
    是不是这个438的东西坏了?还有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8只脚的IC,找不到它的资料.
开机部分.
    CMOS电池2.96V,跳线正确,晶振两脚电压0.09,0.17
   开机排针一端接地,一端直接到了南桥,3.3V电压正常.开机有低电平输入,
   绿线跑电路知道到了I/O (PC87372-IBU/VLA), 的81脚.后面不知道怎么修了,怎么判断南桥开机信号连接此I/O的第几脚?I/O图纸上一般标的是什么?是SLP-S3吗?
本人刚学一点,正是一知半解的时候.谢谢你们指点.多谢了.

网友:
先将CPU供电场管拆下来,放电后量好坏吧,估计有一组场管坏掉了

网友:
你应该先修开机电路的问题,这里你需要I/O的引脚定义和主板图纸;
能开机了再修CPU供电,像你说的问题我觉得要更换电源IC。

网友:
开机要看待机电压,CMOS电路是否正常,触发是否有跳变信号,还要看CPU,内存是否有短路,一般主板短路会造成无法开机及开机又关机。

网友:
先不要去管CPU供电部分,先把不上电的故障修复了(除非CPU供电部分短路引起上电保护)
即使要修CPU供电,也不要去纠缠供电芯片的PG,供电芯片都没有输出,哪来的PG???

网友:
检查要按顺序,CPU不工作没电压不一定就是CPU供电管问题,外围电路不正常导致的也很多

网友:
先不要去管CPU供电部分,先把不上电的故障修复了(除非CPU供电部分短路引起上电保护)
即使要修CPU供电,也不要去纠缠供电芯片的PG,供电芯片都没有输出,哪来的PG???
引用 网友A:

强制开机I/O有PG信号,而电源芯片没有?

网友:
不开机。CPU无供电 换I/O

网友:
我是这样修不开机的(不触发)

第一  查下CMOS跳线电压  晶振电压  开机针电压

第二  如果电压都到了不开机 先摘谐振电容 换晶振  杀IO(带开机的IO)

第三  查南桥  打USB的2和3脚的阻值  PCI第14脚 阻值  摸南桥看是否发烫   压南桥

另外  有的板不上CPU是无法开机的  例如INTEL的

网友:
我和你一样,也是个没什么经验的新手。看得也是云里雾里。

不过既然能强制开机,说明应该没有短路吧。先修开机电路吧。

我看了你的描述,说绿线直接进IO。我个人觉得,要是IO参与开机的话,那么开机端子应该有一端进IO的吧。
然后IO是有两个信号线和南桥通讯的。好像是PS BIN什么的吧。
大概是这样的吧:按开机按键,触发IO。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南桥,然后南桥再发送一个可以开机的信号给IO.

IO得到南桥开机允许信号,拉低绿线。。。

你测试一下IO和南桥之间的信号线在开机触发时候有没有跳变。

网友:
我撞到过这样的,换IO好了

网友:
CPU电压IC坏了!

网友(2010-03-21):
电源IC 跟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