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GX-M2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1-31):
有三块661GX-M2主板(跟精英的661GX-M2主板相同),上电诊断卡复位灯、5V灯全亮(如下图),不能触发。

由于没见过此类故障,就按不能触发维修,检查触发工作条件基本正常,此时旁边还有一块同样的板能开机,上电测量,谁知第一次正常开机进入自检界面,然后自动关机,第二次才跑到一半就自动关机,此时闻到一股焦糊味,拨掉电源,检查I/O已经被烧鼓起来了。

换了I/0就可以了,没发上来因为在发送的时候老是提示内容含有不良信息。郁闷了,一句的分开都没检查出来里面有不良信息。只有简单说明故障了。

网友:
为什么发后面的提示内容包含不良信息,不能必送,我检查几次了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不明白,那你修了什么啊?

网友: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

网友:
看看I/O的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