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的特殊现象

楼主(2010-01-31):
刚接到一台T40  客户说花屏 开机不花 滚动条那 也不花 进系统才花而且不是全花  从起后  花的现象 就轻点了 而且除了桌面的东西花  打开 文件不花了 外接正常

网友:
外接之后 屏的显示也正常了 怎么回事啊

网友:
重装驱动,换一条内存试过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虚焊?

网友:
先排除内存/硬盘和软件再考虑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啦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打过试下,装个系统,不行加焊下显卡,可能显卡虚焊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上说是显卡问题  楼主说了外接正常的呀

网友:
百分百 显卡啦 哥们

网友:
好像是平的问题。。。。

网友:
屏可以先找一个替换一下。
以前遇到过一个台式机,系统装好后待机桌面有点花,换别的桌面就不花,后来换了台显示器一试不花了,感觉你这个和他那个有点像。

网友:
屏的病
外接屏正常不用想了就是屏的问题
一般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把屏线在从新插一下。是瓶屏线接触有氧化层了,用酒精洗一下是否有好转

网友:
加焊下,屏线与主板接口

网友:
不死机就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
显卡吹一下在看看就知道啦·感觉像屏的问题

网友:
屏或显卡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