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ECRA S1 笔记本诊断卡跑E1

楼主(2010-01-31):
一款东芝TECRA S1笔记本 开机插CPU时,主板诊断卡跑E1,插内存后诊断卡显示- - - -,不插内存插cpu时主板诊断卡跑E1此时cpu供电0.9V, cpu型号是RH80535,
请高手赐教,此种问题是内存不过引起的还是cpu供电不对引起的。通电时待机电流为0.02A,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我不是高手,感觉是应该是内存那方面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内存坏了啊,“cpu型号是RH80535”这个是亮点!

网友:
不插内存就跑E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