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与时钟芯片

楼主(2010-01-31):
主板通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这与时钟芯片有关联吗?

广德星 -10 发错了

网友:
时钟的几个测试点是那里

网友(2010-04-06):
CPU座里有两个

网友:
CPU里横向的第四跟第五吧

网友:
CPU的供电正常吗
正常的话就去测时钟再就是复位要按训续的

网友:
要是CPU的话就是先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