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主板 7F 过不去 点不亮 显卡内存换过都不行

楼主(2010-01-31):
是二代内存 pcie显卡,应该是显卡电路不行吧,主板没有集成显卡!显卡好的放上去也显示不了
7F过不了,单桥,请问这个要从什么这方修起

网友:
刷BIOS 压桥试试

网友:
这个板的桥空焊机率能达到80%,重做就可以了

网友:
PCI—E供电正常的话就是桥虚焊。压桥开机试试,机率很大

网友:
先确定全板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在考虑桥虚焊。

网友:
如果内存和显卡供电正常,就要看桥及I/O的问题了。

网友:
LZ说明白点,是开机就7F,还是跑码跑到7F,如果开机就7F那是没过CPU,如果跑到7F那可以压下桥试试,单桥主板空焊极为严重

网友:
加焊桥就好了,记住单桥容易虚焊

网友:
这种板子这样的代码基本都是通病了,直接加焊桥

网友(2010-04-04):
显卡。显卡槽。南桥,没别的了。

网友:
插个键盘看看能不能激活键盘,如果能那看看是不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