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风枪的高手么?只出风,没温度,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0-01-31):
大侠们 ,我的SUNKO 850A 风枪 坏了,,只能出风 没有 温度,,,风速也可以调,,就是没有温度 ,加热丝也不发红,但是 温度指示灯还正常,一闪一闪的,, 加热芯 我已经看了 是好的 没有断,,大侠们 帮我 看看

网友:
测加热芯有无电压 无电压跟着线跑下 有电压发热芯坏 我会这样做

网友:
来自: 安徽亳州
电热丝上串有个保险

网友:
你把 风枪打开 。看看 里面的 电热丝有没有 断。。断了 就接起来。。!!!

网友:
没 看清 问题。晕。。。。

网友:
老大 们 加热芯 我已经 看了 3次了 没有断,,而且 上面的确串联个元件 是个小方块,外表 像 铁做的,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还有就是 加热芯 上的电压 是交流的么 多少伏???

网友:
那个小方块是过热保险。测一下通吗?

网友:
后面电路看看

网友:
谢谢 3楼的大侠 的确 是保险 断了 ,但是 买不到一摸一样的
我弄了个 热水壶 上的 保险 接上了 好使了 !!!!!!!

网友(2010-04-06):
刀之刃
加热芯上的电压是交流,最大220V,上面邦着的小方块是热熔断保险(温度保险),这个保险可以省略掉。

网友:
发热丝坏了,换个发热丝吧

网友:
我看是双向可控硅坏了,换一个TDA16上去就可以了,你折出来测量一下T1和G可以通的T2和其它脚不不能通,三只脚都通说明可控硅坏了

网友:
保险丝起保护发热丝作用,去掉的话,下次有问题就惨咯。

网友(2010-05-09):
动手折开睇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