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不上电

楼主(2010-01-31):
今天接到一台DELL 500的本子,不上电,没有3V ,5V,它的控制芯片是51120,EN脚没有电压也就是12脚,与29脚,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类故障啊,给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51120,是SIO吗?还是什么的,一般先修出+3VALW +5VALW。3V,没有一般坏SIO和BIOS,也不知道是不是说的500M D500之类

网友A:
51120是供电芯片啊,EN脚是受IO控制的

网友:
杂没人说说呢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系统电压待机 你要先检查IO 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器上电了之后才有3 5V 的 查I O和南桥

网友:
待机有3V和
5V 供电吧?

网友:
51120芯片我修过 是在华硕机子上的 作为待机电压芯片使用的 好像是双路脉宽控制输出的芯片 外接有起振电容等原件 你可以查查外接原件试试

网友:
您可以看看有沒有發燙的零件

网友:
这机器要触发后才才有.3. 5VA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