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OFF电压

楼主(2010-01-31):
在用通用驱动板代换是发现新通用驱动板输出的5VON/OFF电压在是几秒钟就消失了,以为是程序问题。后来又用通用高压板代换一体板的高压部分,ON/OFF信号正常输出!!!

网友:
有些原装的驱动板输出的ON/OFF信号是反相的

网友:
碰到过好多品牌机的都是反的。有的可以改下电路解决。

网友:
如果反相,改一下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