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跑E0 00

楼主(2010-01-31):
联想的Y200  主板:DA0ED1MB6J7
北桥是855GME集成显卡的,现在的是上电流到0.41后下来0.40
代码是一开机就显E0 00
原BIOS芯片是SST39VF040的。用这个SST的就可以按开关加电,我换另一个WINBOND W39V040FAP的芯片后写了基地上下载的联想 天逸Y200 855GME BIOS后按开关都不电。再换另一个W39V040FAPZ的写后焊上也是不加电  换原机的SST的那个就可以开机上电流到041。
笔记本CPU假负载测数据和地址的对地二极体值都正常,就是CPU时钟的对地二极体值没有,像是开路了。找出时钟芯片那里的点飞线到CPU座底下的点后加电也是开机就显E0 00  电流一样是0.41  CPU的电压正常,用显波器看过是有波型的.
有哪位修到过这样的故障吗?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只有CPU的时候不正常,其它地方的时钟有没有。还有就是看看复位信号是不是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