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ST自效准的结果

楼主(2010-01-31):
自效准了 帮忙看看结果
T>T4E
T4E
Begin Test 4E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Log 02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43:18 Log Type = 01
Log 0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10 Log Type = 01
Log 7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8 Log Type = 01
Log 04 - Health 001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02 Log Type = 01
Log 0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2 Log Type = 01
Log 0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0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1
Log 0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41:58 Log Type = 01
Log 1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5:14 Log Type = 01
Log 1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40 Log Type = 01
Log 1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41 Log Type = 01
Log 1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0 Log Type = 01
Log 1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4 Log Type = 01
Log 1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6 Log Type = 01
Log 1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45 Log Type = 01
Log 1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7 Log Type = 01
Log 1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20 Log Type = 01
Log 1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22 Log Type = 01
Log 1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24 Log Type = 01
Log 1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10 Log Type = 01
Log 1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09 Log Type = 01
Log 1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4 Log Type = 01
Log 1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3 Log Type = 01
Log 2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3 Log Type = 01
Log 1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6 Log Type = 01
Log 2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5 Log Type = 01
Log 0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2 Log Type = 01
Log 0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56 Log Type = 01
Log 5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2 Log Type = 01
Log 0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3:00:38 Log Type = 02
Log 0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42 Log Type = 01
Log 7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17 Log Type = 01
Log 0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47:31 Log Type = 02
Log 0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22 Log Type = 02
Log 0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22 Log Type = 01
Log 4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57:10 Log Type = 01
Log 3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56:44 Log Type = 04
Log 3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4
Log 3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4
Log 3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4
Log 3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7:32 Log Type = 02
Log 3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2
Log 2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31 Log Type = 01
Log 3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2:43:59 Log Type = 02
Log 3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5:30 Log Type = 02
Log 3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54 Log Type = 02
Log 3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3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5 Log Type = 01
Log 3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3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00 Log Type = 01
Log 4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6:28 Log Type = 01
Log 2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13 Log Type = 01
Log 47 - Health 1004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5:55 Log Type = 01
Log 4B - No Log on Disk
Log 48 - No Log on Disk
Log 41 - No Log on Disk
Log 27 - No Log on Disk
Log 49 - No Log on Disk
Log 4A - No Log on Disk
Log 4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2 Log Type = 01
Log 3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2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20 Log Type = 01
Log 6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2
Log 28 - No Log on Disk
Log 62 - No Log on Disk
Log 29 - No Log on Disk
Log 63 - No Log on Disk
Log 59 - No Log on Disk
Log 56 - No Log on Disk
Log 6F - No Log on Disk
Total Cert Time = 13:12:43
ASCII logging off

                          Power Cycling
AbEnd Test 4E
    Code - CF  Track 00020.1.0C1  Sns 0BD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是不是没校准完整 我是不是该执行
N4B,,22
继续执行?

网友:
age=50 是不是就可以检测到硬盘了

网友:
复位健康值
然后从4B开始再做

02步就开始报健康值了
这盘有点问题

网友:
是不是指令N4b,,22

网友:
复位健康值
有点专业了解释一下

网友:
T>
;Log 4E - Health 2000 - HlthDtl 0002 - Cert Rev = .245 - Rom Rev = 9.51.218 - Time = 00:00:09 Log Type = 01
Log 02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43:18 Log Type = 01
Log 0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10 Log Type = 01
Log 7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8 Log Type = 01
Log 04 - Health 001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02 Log Type = 01
Log 0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2 Log Type = 01
Log 0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0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1
Log 0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41:58 Log Type = 01
Log 1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5:14 Log Type = 01
Log 1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40 Log Type = 01
Log 1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41 Log Type = 01
Log 1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0 Log Type = 01
Log 1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4 Log Type = 01
Log 1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6 Log Type = 01
Log 1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45 Log Type = 01
Log 1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7 Log Type = 01
Log 1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20 Log Type = 01
Log 1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22 Log Type = 01
Log 1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24 Log Type = 01
Log 1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10 Log Type = 01
Log 1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09 Log Type = 01
Log 1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4 Log Type = 01
Log 1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3 Log Type = 01
Log 2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3 Log Type = 01
Log 1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6 Log Type = 01
Log 2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5 Log Type = 01
Log 0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2 Log Type = 01
Log 0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56 Log Type = 01
Log 5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2 Log Type = 01
Log 0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3:00:38 Log Type = 02
Log 0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42 Log Type = 01
Log 7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17 Log Type = 01
Log 0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47:31 Log Type = 02
Log 0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22 Log Type = 02
Log 0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22 Log Type = 01
Log 4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57:10 Log Type = 01
Log 3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56:44 Log Type = 04
Log 3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4
Log 3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4
Log 3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4
Log 3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7:32 Log Type = 02
Log 3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2
Log 2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31 Log Type = 01
Log 3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2:43:59 Log Type = 02
Log 3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5:30 Log Type = 02
Log 3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54 Log Type = 02
Log 3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3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5 Log Type = 01
Log 3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3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00 Log Type = 01
Log 4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6:28 Log Type = 01
Log 2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13 Log Type = 01
Log 47 - Health 1004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5:55 Log Type = 01
Log 4B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2 - Time = 00:01:15 Log Type = 01
Log 4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7:06 Log Type = 01
Log 4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0 Log Type = 01
Log 2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1
Log 4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4:16 Log Type = 01
Log 4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4 Log Type = 01
Log 4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3 Log Type = 01
Log 3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2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20 Log Type = 01
Log 6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2
Log 28 - No Log on Disk
Log 62 - No Log on Disk
Log 29 - No Log on Disk
Log 63 - No Log on Disk
Log 59 - No Log on Disk
Log 56 - No Log on Disk
Log 6F - No Log on Disk
Total Cert Time = 14:27:48

网友:
4B开始做 出现了这个

网友:
问一下版主,健康值有问题怎么看,怎么复位

网友:
H,,22后
再N4B,,22

试试

网友:
直接回写固件和编辑ID

网友:
你这个盘有问题,重做校准,当然也可以象上面说的从4B开始。

网友:
成功了 ,跟版主说的方法一样 ,能认到盘了 ,测了一下 没色块了 就是嘟嘟起不来 13M的速度

网友:
该好的,4E后直接结束就可以好,,不好的,再多执行指令也没用。

网友:
直接N50,,22  回写ATA
检测有部分红绿或坏道的话,ERASE就OK了

网友:
最好全流程跑完。起码要到49正常做完,是LBA读方式扫坏扇区,如果还出坏扇区记录的头就是不稳定,要砍的,48是LBA编号并写测试,这步没做就要全盘清0。这些4X没做的盘清0后也能用,是因为盘本身质量好,坏扇区到3A为止已经全部扫出来了,并且头也很稳定,不做这些对后面这个硬盘的用户是不负不责任的表现。

网友:
听高手的 回复 晕糊糊的 ,现在只知道 N2,,22 自效准 ,出错了就晕了 ,看来还的多看看论坛的帖子

网友:
已经SF 完成了 回写ATA就可以认盘了

网友:
现在对工具软件进行维修还是很迷茫,不动上边说的是什么,哈哈,慢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