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台式主机不能插USB键盘和U盘的问题

楼主(2010-01-31):
  最近朋友电脑更新,把原来自用的一台联想家悦C1010E送给了我,拿来后我接上我的USB键盘(原朋友键盘留给自己小孩用来熟悉指法),开机即卡死在最初界面(即提示按“DEL进BIOS”那个画面),换PS2键盘能开机进系统,进系统后再插USB键盘可以使用,这时一插U盘就重启(但把U盘插到USB键盘上另分出的USB口上可以使用,不会重启),重启时如果U盘和USB键盘还插在上面就又卡死在最初界面,只有拨掉U盘和USB键盘再开机才行(但开机时插上USB摄像头、USB游戏手柄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

  后用PS2键盘进BIOS修改不检测键盘和鼠标(原来USB键盘模式是打开的),现在开机时不插USB键盘,等进系统后再插USB键盘就可以使用,U盘也只能插键盘上另分出的USB口。

  另外,不能拔主机电源线,拔了主机电源线放置一天,时间会慢8-9个小时,其余BIOS设置不会变。

  后来询问朋友,听说以前有过电脑开不起机问题,到联想售后维修部修过一次,听说换了个零件,因为联想维修部不让进维修间所以不知换了什么东西。我就打开机箱看,发现主板上标签是KM400A-M2,但ROM芯片上标签是K8M800-M3,从标签上来看好象是ROM芯片有换过。根据以上现象,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

主板型号图1

主板型号图2

ROM芯片图3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把系统重做,不行在刷bios。要确定其它硬件是好的。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系统重做一下,不行的话,刷BIOS,多版本不同的BIOS,几次。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开机第一界面就卡死。USB键盘和U盘应该是好的,在别的电脑上用着一直正常。我原以为是电源供电不足问题,换了电源还是一样。BIOS芯片KM400A-M2和芯片K8M800-M3硬件是一样的吧,只是重写BIOS程序就行了吧

网友:
那个BIOS块上标的是主板型号,你把标签撕掉,看下面的型号

网友:
请问大家知道联想家悦C1010E的BIOS芯片是KM400A-M2还是K8M800-M3
我在官网查是KM400A-M2,可能BIOS芯片有换过

网友:
看上面的可能不准  把签去了  看芯片上的吧

网友:
我把标签给揭了,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SB挂了

网友:
USB 供电可能不对 或者跳线没查 看看吧

网友:
USB供电不足,BIOS恢复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