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提示cmos checksum bad 15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0-01-31):
电脑开机提示cmos checksum bad  15秒后自动关机      按任意键都不管用,不能进BIOS,所有东西都换了,BIOS也刷了没用,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用百度搜索的
出现“CMOS CHECKSUM BAD”提示,说明“CMOS校检失败”。可能有三种情况:
1、是CMOS电池失效,请更换电池;
2、病毒攻击CMOS导致CMOS数据变更,用杀毒盘杀毒;
3、主板的供电电路故障。

网友:
这个意思是CMOS读取错误,换电池试试看。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测二极管和跳线电压。

网友:
所有东西都换过  换过什么?

网友:
除了主板没换过,其它的都换过了,跳线上有电压,正常

网友:
如果你那板子是ASUS的  恭喜你   和我修好的板子一样

问题和你相似  我刚开始以为是BIOS错误 刷了BIOS还一样   后以为是鼠标键盘口的问题  修复无果  后仔细查看  USB供电没到   仔细跑线 发现给USB供电的O欧电阻开路了  找个换上  开机 正常 一路高歌

网友:
华硕好像就有这个问题 我前几天接了一个华硕P5PL2-E开机也是15秒自动关机 结果后来发现USB上有个跳线没跳 跳上跳线后 一切OK

网友:
主板是ASUS的P5VD2-MS SE,请问7#那个0欧电阻在哪里呀,我这个就是提示USB设备什么的,英文我也看不懂

网友:
USB有5V供电,还有开机以后键盘不管用,U口圆口都不行

网友:
华硕的主板就是怪问题多  看来华硕的要细心点了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那个电阻是不是7#说的那个开路的0欧电阻,该电阻现在阻值是一千多,逐渐增加,一会就溢出了

网友:
如果是供电电阻0欧就得

网友:
CMOS电路或是BIOS芯片问题。

网友:
COMS电池周围应该有个USB供电的跳线.短接就好了.

网友:
换着插USB跳线试试吧

网友:
可以直白的告诉LZ  主板南桥震荡电路坏啦!~~~~  重做吧

网友:
因为 他用的  都是ami的 BIOS

现在 买主板  只用award的 ,感觉山寨的 945gc  都比  七彩虹的g41  ami BIOS 的  好用

网友:
楼主量BATTERY 电压是否正确, 再看看BIOS 到I/O 的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块华硕的板子就是USB电源跳线没有跳好导致的。

网友(2010-04-13):
哦 不好意思 一解决!将电阻换掉就正常了!!
就可以经系统 一切正常!

网友:
ASUS的主板前置usb在主板上的都有跳线。缺少跳线可以点亮就是15秒断电,装个跳线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