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南桥发烫

楼主(2010-01-31):
一块技嘉865主板。大板的。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接上一打印机的USB接口后。打开打印机电源。突然死机。。重新开机不显示。内存重新插拔不管用。拔掉内存有报警。诊断卡跑25。无意中触摸南桥。发现很烫。
问:是不是南桥挂了。但是代码显示的是25。说明内存已过。是显卡的问题。此板有集成。另外插上一块显卡也不显示。。如果南桥挂了。不是什么都不跑码吗?为什么这里不一样?

网友:
25还没有显卡
在检测板载设备

连个因素基本可以断定南桥坏:
1:有使用USB设备的经历,并且在使用中死机
2,随后南桥发烫

可打一下USB对地电阻来进一步确定

网友:
USB模块坏了。换板了

网友:
应该是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