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 915GV-m7 到长城画面死机

楼主(2010-01-31):
请教各位高人 915GV-m7 到长城画面死机,键盘能用一下,如果迅速切换能看到检内存 1024k。现在加过北桥 加过cpu座 换过bios 网卡 声卡取掉,还是原现象。请教各位高人 这种还有可能哪儿的问题? 谢谢
cpu

网友:
检查一下PS/2 口
尝试更换南桥
当然首先是由保证整板的电压正常,特别是内存部分的电源

网友:
第一 看看屏幕提示 报什么错误 根据报错找问题
第二 查下南桥阻值 PS/2 USB的阻值 供电也查下
第三 刷BIOS
第四 加焊南桥或换南桥

网友:
大多数是南桥啦。

网友:
BIOS刷了吗还有难侨

网友:
BIOS刷过了,测了下usb,阻值不太正常了,看来是南桥了

网友:
可以多试几个BIOS版本,有时是版本不对

网友:
USB阻值低肯定不对,先解决了在看其他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USB阻值不对,重点先看下USB外围电路,能显示估计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不要动不动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