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20求助

楼主(2010-01-31):
一台惠普6220机器 开机跑00  检查无1.8V供电  修了好久 1.8v时有时无  该换的都换了 没结果  求高手指点   这样故障我碰过好多都没修好过

网友:
少一组电压的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工件条件不具备,比如供电,控制命令不全。第二是电路元件不良,比如控制芯片,上下MOS管等,第三是后级负载有问题,比如短路,电容漏电等,引起输出瞬间自动保护。其它的可能也有,不过微乎其微。楼主如果有图纸的话传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别这么懒,一个求助贴还写的这么省事,还不如我打的字多呢

网友:
对照图片看,查一下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楼主 坛子里面有图纸的  你可以查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