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C777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0-01-31):
我有一台   冠捷17的纯平显示器     开一会    就花屏   颜色变白  还有几条白道,怎么回事?希望各位大侠   多多帮忙啊

网友:
你确定是你的显示器的问题么,先看看机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把主机拔掉,看一下显示器还有那样的情况吗?如还有的话,那你就看看场电路和视放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调节一下高压包上的加速极电位器看能否正常。(该电位器接触不良时会产生如LZ描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