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 7300GT 128M 花屏求助 帮忙看结果

楼主(2010-01-31):
开机时有几个数字小花,论坛里朋友提供的MATS7,也是他介绍我怎么用的,已经测试了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29            0
FBA[63:32]           0           36            0
FBC[31: 0]           0            5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1 A05 A06 A08 A16 A19 A21 A21 A21 A24 A24 A25 A25 A25 A26 A27
   A28 A31 A33 A33 A34 A38 A41 A45 A45 A46 A47 A47 A50 A52 A53 A55
   A59 A59 C04 C04 C17 C29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0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1           2           0           0
A05           1           0           0
A06           1           0           0
A08           5           0           0
A16           1           0           0
A19           2           0           0
A21           3           0           0
A21           3           0           0
A21           1           0           0
A24           1           0           0
A24           1           0           0
A25           1           0           0
A25           1           0           0
A25           1           0           0
A26           1           0           0
A27           1           0           0
A28           1           0           0
A31           2           0           0
A33           1           0           0
A33           3           0           0
A34           2           0           0
A38           1           0           0
A41           1           0           0
A45           1           0           0
A45           2           0           0
A46           2           0           0
A47           3           0           0
A47           1           0           0
A50           1           0           0
A52           1           0           0
A53          13           0           0
A55           2           0           0
A59           1           0           0
A59           1           0           0
C04           1           0           0
C04           1           0           0
C17           2           0           0
C29           1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416ab00 00000000 04000000 04000000 04000000 04000000 WRITE A 0 0 1 082d 028 0
040aef98 00000000 00040000 00040000 00040000 00040000 WRITE A 1 0 3 0815 03c 2
07bd20cc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1 0f7a 006 3
0304cee4 000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WRITE A 0 0 2 0609 03f 1
0304ced4 00000000 00100000 00100000 00100000 00100000 WRITE A 1 0 2 0609 03e 1
06db21e0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C 0 0 1 0db6 007 0
0268dc94 000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4d1 074 1
0512ab44 00000000 02000000 02000000 02000000 02000000 WRITE A 0 0 1 0a25 02a 1
00db20b0 00000000 00800000 00800000 00800000 00800000 WRITE A 1 0 1 01b6 005 0
03a0dc94 000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741 074 1
0368d0b0 00000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WRITE A 1 0 2 06d1 045 0
02d0dc94 000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5a1 074 1
02a4cf6c 0000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WRITE A 0 0 2 0549 03b 3
03d2cd8c 00000000 00080000 00080000 00080000 00080000 WRITE A 0 0 2 07a5 034 3
04e88e2c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C 0 0 0 09d1 039 3
03e4dc94 000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7c9 074 1
0218dc94 000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431 074 1
05a8a9d8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A 1 0 1 0b51 026 2
0118afa0 00000000 02000000 02000000 02000000 02000000 WRITE A 0 0 1 0231 03d 0
04954040 000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WRITE A 0 0 2 092a 002 0
0342d0b0 00000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WRITE A 1 0 2 0685 045 0
00fd2274 00000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WRITE A 1 0 1 01fa 00b 1
03a1d008 ffffffff fffdffff fffdffff fffdffff 00020000 WRITE C 0 0 2 0743 040 2
01000188 ffffffff f7ffffff f7ffffff f7ffffff 08000000 WRITE A 0 0 0 0200 004 2
021e3ebc ffffffff fffffffd fffffffd fffffffd 00000002 WRITE A 1 0 1 043c 07d 3
0115ced4 ffffffff ffffdfff ffffdfff ffffdfff 00002000 WRITE A 1 0 2 022b 03e 1
0747d080 ffffffff fffffeff fffffeff fffffeff 00000100 WRITE A 0 0 2 0e8f 044 0
0281cf70 ffffffff fffffdff fffffdff fffffdff 00000200 WRITE A 1 0 2 0503 03b 0
047e2088 ffffffff 7fffffff 7fffffff 7fffffff 80000000 WRITE A 0 0 1 08fc 004 2
03039084 ffffffff ffdfffff ffdfffff ffdfffff 00200000 WRITE A 0 0 0 0607 044 1
04a43c40 ffffffff fffffffd fffffffd fffffffd 00000002 WRITE A 0 0 1 0948 072 0
04a22088 ffffffff 7fffffff 7fffffff 7fffffff 80000000 WRITE A 0 0 1 0944 004 2
06cc3bf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8000 WRITE A 1 0 1 0d98 06f 0
03e5d980 ffffffff fffffeff fffffeff fffffeff 00000100 WRITE A 0 0 2 07cb 064 0
00b43ba8 ffffffff ffdfffff ffdfffff ffdfffff 00200000 WRITE A 0 0 1 0168 06d 2
04c9b000 ffffffff ffffffbf ffffffbf ffffffbf 00000040 WRITE A 0 0 1 0993 040 0
0655d080 ffffffff fffffeff fffffeff fffffeff 00000100 WRITE A 0 0 2 0cab 044 0
01be2098 ffffffff fffffffd fffffffd fffffffd 00000002 WRITE A 1 0 1 037c 004 2
03edb000 ffffffff feffffff feffffff feffffff 01000000 WRITE A 0 0 1 07db 040 0
0627d080 ffffffff fffffeff fffffeff fffffeff 00000100 WRITE A 0 0 2 0c4f 044 0
00001590 ffffffff ffffdfff ffffdfff ffffdfff 00002000 WRITE A 1 0 0 0000 054 0
01ffd094 ffffffff ffffbfff ffffbfff ffffbfff 00004000 WRITE A 1 0 2 03ff 044 1
023c3ebc ffffffff fffffffd fffffffd fffffffd 00000002 WRITE A 1 0 1 0478 07d 3
03983dec ffffffff fdffffff fdffffff fdffffff 02000000 WRITE A 0 0 1 0730 077 3
03883c40 ffffffff fffffffd fffffffd fffffffd 00000002 WRITE A 0 0 1 0710 072 0
000a0004 ffffffff feffffff feffffff feffffff 01000000 WRITE A 0 0 0 0014 000 1
03d5d008 ffffffff fffdffff fffdffff fffdffff 00020000 WRITE C 0 0 2 07ab 040 2
0207d254 ffffffff ffffbfff ffffbfff ffffbfff 00004000 WRITE A 1 0 2 040f 04a 1
0170241c ffffffff f7ffffff f7ffffff f7ffffff 08000000 WRITE A 1 0 1 02e0 010 3
05d42080 ffffffff ffffffdf ffffffdf ffffffdf 00000020 WRITE A 0 0 1 0ba8 004 0
040819fc ffffffff fffffffd fffffffd fffffffd 00000002 WRITE A 1 0 0 0810 067 3
04d92130 55555555 5d555555 5d555555 5d555555 08000000 WRITE A 1 0 1 09b2 001 0
0304cee4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0 0 2 0609 03f 1
0268dc94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4d1 074 1
04af4040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0 0 2 095e 002 0
00db20b0 55555555 55d55555 55d55555 55d55555 00800000 WRITE A 1 0 1 01b6 005 0
03a0dc94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741 074 1
02d0dc94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5a1 074 1
03d2cd8c 55555555 555d5555 555d5555 555d5555 00080000 WRITE A 0 0 2 07a5 034 3
03fadc94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7f5 074 1
0655d080 55555555 55555455 55555455 55555455 00000100 WRITE A 0 0 2 0cab 044 0
034adc94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695 074 1
03e4dc94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7c9 074 1
0218dc94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431 074 1
056acef4 55555555 55557555 55557555 55557555 00002000 WRITE A 1 0 2 0ad5 03f 1
04954040 55555555 55755555 55755555 55755555 00200000 WRITE A 0 0 2 092a 002 0
031ccdf0 ff00ff00 ff00ff04 ff00ff04 ff00ff04 00000004 WRITE A 1 0 2 0639 037 0
05e694c0 0000ffff 2000ffff 2000ffff 2000ffff 20000000 WRITE C 0 0 0 0bcd 056 0
0376dc94 0000ffff 0020ffff 0020ffff 0020ffff 00200000 WRITE A 1 0 2 06ed 074 1

031ccdf0 ffff0000 ffff0004 ffff0004 ffff0004 00000004 WRITE A 1 0 2 0639 037 0

网友:
求帮忙 判断是哪个显存
进系统有时花屏,开机一几个数字花

网友:
哈,那个以前教过,但好久没用了,都忘了,你就把每个都加焊一下吧

网友:
按测试结果看~~~又是3星显存的典型问题了~~~全换吧。。。。。多测试几次结果应该有出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早上还记得帮我弄测试的

网友:
显存基本上全坏了,得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超级版主 有时间能简单的讲解下吗
   顺便再问下 换显存是要同一型号   还是可以代换的
谢谢

网友:
我测试了几回 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
这种卡子三星颗粒问题  全换吧

网友:
用风枪 加焊4个显存   已经全花了

网友:
三星显存越搞越花

网友:
7300芯片核心芯片比较容易出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K4J55323QG-BC14
三星显存, 全换治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超级版主 有时间能简单的讲解下吗
   顺便再问下 换显存是要同一型号   还是可以代换的
谢谢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可以用现代的替换,而且还得看核心ID和BIOS

网友:
一开始可能不能单换显存就完了 因为你换的显存可能速度不匹配 或者速度较低 可以用bios工具 修改一下内存时钟的速度试试

网友:
也可以 用奇梦达 hyb18h512 来代换
这个没有经过太多案例测试

网友:
可以把显存取下 重新做珠 应该不会坏怎么多的  我原来的讯景 7300GT也是一个样 越补焊越死  重做后一般只会坏1到2颗这样  找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可以把显存取下 重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