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板Q96 Q97

楼主(2010-01-31):
请有此板的发Q96  Q97的型或用什么管可代换,先谢谢!!近段时间铺上无此板。

网友:
用两个N沟道的mos管就行了

网友:
MOS管一般我都通用的,除非有的上了供电不正常才回换几次试下

网友:
很多都可以用呀。这样的用N沟道的mos管都可以呀

网友:
在其它主板上找差不多位置的装上就OK了~

网友:
9916就行了吧

网友:
谢谢大家,此板已修好,Q96用的是15N03H,Q97用的是APM3055L,已考机6个多小时。

网友:
tongyiloushang de

王大修 -20 你不会说中国话?

网友:
用N沟道的mos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