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CPU电压只有1.1V

楼主(2010-01-31):
同行送来大量AM2主板
1:双敏UMCP55U-M2 V2.0 NVIDIA NFORCE550.
2:杰微JWNF550A
做工居然一摸一样,大量的,应该一个流水线下来的。OEM的

都是一样的问题,换过CPU供电IC(ISL6566),压过桥了结果一样.

上CPU电压时1.1V,诊断卡跑FF
不敢乱下手了,请同行会诊。。。

最新进展:刷BIOS,换I.O后一样

网友:
供电有1.1V,还要有时钟,pg,复位,才会跑U,你都测测吧,如果都有的话,你就得刷下bios,还不行的话,你就得打AD线了,确定是那个桥的问题》

网友:
犹豫什么,上BGA返修台吧,10块好9块,修得太多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C%FD/viewthread.php

请看一下链接的帖子内容,特别注意一下PVCC2和PVCC3引脚以及引脚上的电阻。

另外AMD AM2这个级别的CPU VID只决定开初的电压,最终的电压是由BIOS里的信息设定的,所以也考虑一下BIOS的问题。

网友:
CPU1.1V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CPU1.1V供电是正常的
引用 网友A:

正常1.3V,少了0.2V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42470&highlight=%2B%B6%CF%BC%FD/viewthread.php

请看一下链接的帖子内容,特别注意一下PVCC2和PVCC3引脚以及引脚上的电阻。

另外AMD AM2这个级别的CPU VID只 ...
引用 网友B:

谢谢张先生。换了83627HF IO,还有BIOS后,一样

网友:
1.1V也行吧,我见过不少呢

网友:
1.1V也行吧,我见过不少呢
引用 网友A:

正常一般1.25-1.3左右
映泰的主板偷偷把CPU电压给降了

网友:
先来一块刷BIOS看下效果

压桥不一定能压到点上 在来一块加焊试试

网友:
先来一块刷BIOS看下效果

压桥不一定能压到点上 在来一块加焊试试
引用 网友C:

刷BIOS,换I.O后一样

网友:
AM2 板子   CPU1.1V供电完全正常 (低的0.9V都跑的了码)

这种板子通病虚桥  上BGA吧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把BIOS对调下 I/O对调下  虽然那可能没什么效果

网友:
一个字,,桥空汗了。AMD的,大多数桥空汗。

网友:
桥空焊可能性大.你也可以先测AD线的值确认下有没有空焊的!有BGA不防先下手加焊试下.
不要用风枪整..这应该是NF4的桥

网友:
查VID
如果对应是1.1的输出
再查产生VID的IC,如果没有,测量U座的VID插孔到VCORE芯片VID引脚之间线路是否通畅

再不行的
就只有考虑桥的因素了

另外其他点的供电也要兼顾着检查一下

网友:
先杀桥
然后不行再说

网友:
种类板空焊太多,手压不一定就跑马,加焊大多数就跑马了,加焊不行在查其它

网友:
1.1正常,并不是电压全一样,针对不同设计会不一样

网友:
同意5楼     LZ焊不焊由你    无话可说了

网友:
LZ可以先用两块板子加焊下桥试试,个人感觉应该是桥的事,有时CPU电压偏低也是桥空焊

网友:
这个 我修了很多  都是桥坏了  引起的~!

网友:
CPU电压为1.1V是正常的。
此机子多数为桥空焊了,加焊就会好,

网友:
这种板子我会想到桥,但是看到19#说的,我又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AMD的主板桥很不稳定的估计是桥的问题打AD线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路过了,学习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7778-1-1.html

孤帆远影 -20 恶意灌水

网友:
时钟电路有问题或CPU的时钟问题。

网友:
再查产生VID的IC,如果没有,测量U座的VID插孔到VCORE芯片VID引脚之间线路是否?

网友:
用示波器测正常的板你会发现CPU的电压是从1.1V跳到1.35V 。

网友:
修好了,麻烦告诉大家一下,好吗

网友:
单桥的板我量北桥供电都正常的话直接加焊桥,10块能好9块

网友:
说错了,单桥的板没有南北桥之说

网友(2010-03-02):
这样的主板桥的问题最多,杀桥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