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几秒一闪屏故障如何彻底解决?

楼主(2010-01-31):
大家好!
最近我遇到些怪问题:有好几个三星T190刚到一年左右就出现闪屏现象,经询问客户和自己检测发现是按键导致的。暂时都把按键摘了,单接触摸开关。

它的按键分两部分:1.触摸电源开关模块(包括一个触摸开关和触摸按键控制IC和4口连其他按键的插座)
                  2.其他按键(主要是机械按键和电阻分压式的编码开关)

这几台T190都是拆掉2后好了,不闪屏了。先研究1,由于找不到该芯片的PDF,只好退而求其次研究2,画了电路图,发现就是个电阻串联分压的电路,分压点不同就是不同的按键编码了,开关接在各电阻相连处,开关常开,闭合后对地短路,此外有三个稳压二极管,估计起保护作用吧,量这三个ZD、开关和分压电阻都正常。所以怀疑是1上的可编程IC有问题。在网上只能有新闻类的消息说三星和XXX触摸按键芯片公司合作事宜....xxx芯片为可编程xxx的,看到这里估计芯片的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这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一台,和你所说的问题一样,其实闪屏就是在切换VGA和DVI,我换掉2上面的5个按键就好了,只是按键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了每个按键都是无穷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换到2上面的按键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户着急拿走了,下次都换了吧,这次主要是没妞换。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按键漏电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要上电量电压才量的出来

网友:
这个开关漏电要用机械表的x10k档才能测出。不过测不测无所谓,直接全部换掉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