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系统后几秒钟黑屏一次

楼主(2010-01-31):
一七彩虹C.NF3S主板,故障现象为在DOS下不管工作多长时间都正常,不死机、不黑屏。进windows桌面后,几秒钟黑屏一次,有时还死机。显卡换过,没有问题。主芯片供电的场效应管也换了,故障依旧。请问会是主芯片不良吗?加焊是否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显示器有问题!换个显示器试下。

别一个是不是显卡插槽接触不良!

网友:
重装下系统试下

网友:
先重装一下系统看下。

网友:
先换系统,不行再换显示器,你调的分辨率是多大?是不是显示器不支持啊

楼主:
对楼上几位小儿科似的的回复,我懒得作答。

网友:
都能进系统能显示了 怎么会是分辨率的问题呢
看下显卡插槽周边有没有电容鼓了多看看有的时候是从下边鼓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换根视频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