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Dell D610外接无显

楼主(2010-01-31):
在坛子里时间也不短了,有些忙一直没有发过自己的帖子。终于有机会了。
    几前几天老客户拿了一台D610的机器,故障是外接显示器无显。以为是小毛病,IbmT4系列的修了几个了,以为好修。一拆机才发现没有想T4那样的小芯片。只好先把VGA口焊了一下,还是不显。在坛子搜了一下,没找到有类似的帖子(以前遇到问题总是在坛子先搜一下,检讨一下)。还好有图纸,照着图纸把U2,U15,Q28,Q29的各脚阻值都量了一下。没发现问题,还是不放心,没有同型号的板子,找了一个D600的,凭感觉把U2,U15,Q28,Q29都换了。一测,故障依旧!没辙了。本来想发个帖子求助一下。又一想求人不如求己,自己慢慢搞吧!等不忙了,又拿出来,先把Vga口换了,还不显。猛一想,还没量电压那,于是通电量Q28,Q29的第2脚,2.5V正常,U2,U15的Crt-Vcc为3V,因为不知道Crt-vcc是几V,看图又找到D12,一端是crt-vcc 另一端是5vrun,明白了,3V应该是不对的。果然找到一个同型号的二极管换上,接上显示器,OL,显示正常。

网友:
截图没传上,网速太慢传不上。

网友:
那是二极管性能不良了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没修好

网友:
是二极管不好造成的把  控制脚没电呀的毛病呵呵

网友:
楼主高手啊。。。查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