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0G接存储设备自动重启(已经解决)

楼主(2010-01-31):
一昂达主板,无论是接IDE还是接SATA,还是USB,都一开机自检后自动重启,但有时自动重启几次后又能进系统。BIOS里都能正常认盘。
本板之前被修过,拆了网卡。
求维修思路!应该不是复位问题吧。三种设备都这样。而且我测IDE并没自动复位之类的!

本板因之前被修过,拆了网卡。后来我无意关了网卡,不再重启。后来在昂达945上拆了网卡装上,再开网卡,也不再重启,开机自检也多了个网卡的检测。。。进系统都正常上网。。。。呵呵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你那板子是单桥的吧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用手压南桥试试

网友:
应该和桥有关系, 损坏或者虚焊

网友:
桥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如果不接任何存储设备会自动重启吗?

网友:
重做了南桥。。。还是一样。。无意间把网卡选项关了,居然不重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