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的维修

楼主(2010-01-31):
今天接到t20的本子,开机无显,二话不说拆机换adp3421和adp3410,换了还是不显测个供电正常。外接显示IBM但是有个小锁lcd什么的,仔细观察主板有换过原件的地方仔细观察发先24rf08好像换过,有个t22的料板,换个芯片开机正常进bios,大喜装机还是不显,有找了好久才发先s1开关卡住,换了ok
提醒各位同行修本子一定注意这个开关,有好多的本子都有这样的毛病,出现暗屏不显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我笔记本修得少,学习一下

网友:
装机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因为这个开关机器让我拆装了三遍,才发现是这的问题。教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