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FX-M7的奇怪的复位现象

楼主(2010-01-31):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板:661FX-M7,各主要供电均正常,用CPU带灯假负载测试,没有发现虚焊,就是跑D0,可疑的是复位灯每5秒闪一下,刚开始以为是复位有问题,拼命的找复位,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下午找了一张好的661FX-M7板子,取下内存条,开机,奇怪的是复位灯也是每5秒闪一下,跑D0,难道这个板内存出问题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没法了,请老师们指点一下什么修?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
各主要供电正常了,就不要管那个复位5秒亮一下了,上U试过吗?这个板子座子虚焊是通病吧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好像是CPU坐问题哟。

网友:
楼主可以先加焊一下CPU座试一下,此板一般来说都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好几块了.座的问题.拆下风扇可以点亮.往上一安就DO

网友:
这个板不跑U的时候复位灯就是这样闪,而且多数是座子空焊引起的

网友:
大伙都说是U座问题,但我用带灯假负载测试时,灯全亮呀,775的BGA本来就不好做,我怕做不好会更坏了!!

网友:
此板cpu座故障率超高

网友(2010-03-03):
我手里也有一块 和你的毛病一样    怀疑U座  775的座子不好整啊     我用示波器 打PCI 有波形啊  好像在运行  估计是座子和内存之间数据线 短路吧

网友:
U座的问题压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