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20,开机 syemtem con... error

楼主(2010-01-31):
清华同方k420,开机 出现:syem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dated error

                                        syemtem configuration data read  error

是怎么回事,望高手解答一下,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系统时间问题

网友:
系统时间正常,按f1可以进系统,f2进setup ,恢复默认值,也不起作用,有点没有招了!

网友:
BIOS没设置好。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试试看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拆机,清空COMS,放电试试。

网友:
是BIOS设置的问题。你可能动过某些硬件。

网友:
这机器我们做的!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刷BIOS
就这样

网友:
.BIOS放电池了吗?系统时间设施问题.

网友:
换下BIOS 电池,不行刷下BIOS,想问下7楼 笔记本如何清空BIOS放电?

网友:
把电池拔掉过5分钟。能恢复出厂设置,不过密码无法更改。  我说的是主板电池,不是大电池。

网友:
别以为笔记本跟台式机一样  有些是不能放掉的;  像楼主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却定设置没有问题  你就重新刷个BIOS试试吧  再不行换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