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加电时间是不是只有厂家能改?

楼主(2010-01-31):
另外硬件出错纠正ECC是不是OEM硬盘特有的?

网友:
不是的,硬盘的累计加电时间就在SMART里,只要有能对硬盘固件进行读写的相应软件,比如PC3000,ST盘更是只要根指令线,就能对SMART进行操作,比如写个别的盘的SMART进去,或对SMART清0等。
下面那个也不是的,所有盘都有的,只是有的厂家的盘会显示0,有的显示一个很大的值,看厂家是怎么来定义它的含义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过改了不解决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