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开机10秒电流0.48A 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0-01-31):
HP NC6000 开机10秒电流0.48A 掉电
加焊MAX1987 故障依旧,加内存跑D1 后掉电 不加内存跑E1 掉电,去掉CPU 电流0.32A 10秒掉电,加CPU 电压才0.95V,但可以跑码,是不是北桥还是显卡挂了,现不敢确认,有哪位兄弟遇到过,多多指教!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NC6000的,也是挡内存A7,不加内存不掉电,加上内存挡内存掉电重启,加焊1987还是老样子,现在机器还放在我这里,没修好呢,想做北桥,但又没有充分的证据!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机器.我是换个CPU.就好了。你不防换个看看.

网友:
温度显示正常吗

网友:
CPU供电 直接换个 还有控制下温度 谢谢

网友:
应该先排除板卡级的故障,先更换CPU和风存。如果还是不行那应该是主板上的供电不完整,也就是机器并不是掉电,而是供电不完整导致10秒后自动关机。

网友:
先换了CPU 内存,又换了新的1987,电源板接口,内存槽也无虚焊,各点电压也正常,看样子要动北桥了,只是为什么要10后掉电,很是郁闷!

网友:
1楼的还是查下内存这块。。2楼你的情况上上COMS电池看看。说不定好了。。

网友:
明确的告诉LZ,像你这样的故障(不上CPU也掉)百分之九十是CPU座旁边靠近主板边缘的位置上应该有掉件或是坏掉了,那个元件编号就不记得了,是一个电阻并排应该有两个,

网友:
11楼兄弟说是元件号,不是是哪个电阻,已上付图片

[

/img]

网友:
肯定是电压方面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你查下这三个电阻的阻值,上面的电阻两端应该都有个电压,其中那个是3。3V,如果正常的就换个MAX1987,再查下外围反馈电路!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是哪种,看你的CPU核心电压才0.95V,有点不对,我修了几块都是1.75(上假负载),上真U也有1.3几!重点查下CPU核心供电电源!

网友:
实在没则,刚刚用我的还没完工的土炮把显卡的北桥一起都干了一遍,真就的好了

网友:
之前还把CPU的FET都换了一遍,还重刷了BIOS,弯路走了不少,还样子NB还是该出手就出手.......

网友:
看楼主的情况 北桥的可能是最大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拿到内存就不掉电,换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