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绿线和紫线电压都正常但不启动

楼主(2010-01-31):
今天收到客户一块电源,电源绿线和紫线电压都正常但不启动,短接绿线,风扇不转,测红线,橙线,黄线均没有电压输出,请高手帮帮忙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上面的问题是主电源没有工作

建议楼主去基地补习

网友:
电源风扇不转,你坼开电源看下,是不是电容有鼓包的,我修了一个鼓包的换下就好了。

网友:
还是打开看看里面吧。搞好卫生再一个一个量。

网友:
紫5V正常,绿线5V正常说明,辅助电源基本工作正常,这个看你的电源是使用什么IC的电源,如果是LM494配合LM339的类型,重点查LM494死区电压控制线路,正常工作的时候接近0V,LM3396脚线路也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