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主板跑D0

楼主(2010-01-31):
接到客户送修的电脑一台,主板是华硕754,上电试机,测试卡跑D0,因为之前看到过网友说过跑D0有可能是CPU座不良,所以二话不说,先拆下板,再拆CPU散热器,结果一看,哇塞!!CPU与座周边有很多溢出的硅脂,看来装机时放的硅脂太多了。把CPU拆下看,周边的针脚上也沾有一些硅脂,CPU座上也有一些,不用多想我就用洗衣粉洗净CPU和板,然后用热风枪吹干,上电试机,一切OK。

网友:
···洗衣粉洗CPU和板子???

网友:
恩,CPU的硅脂多了也不行,搞到CPU上面会接触不好。

网友:
洗衣粉沾水吗
那CPU还活得了?

网友:
对啊,
不能沾水吧

网友:
你真是太有才了吧

网友:
你们还不信呀,可以用个低端的U试试,我不洗了板子呢,而且不只一次,洗衣好后和新的差不多,只要干了再用就没事

网友:
不知道用洗洁精效果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
好多做二手的都会用水洗,做维修一般不太敢洗,洗了处理不好肯定用不久的

网友:
放水龙头下面冲?
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不要这样的好,如果这样也是修板子的一种方法的话,那笔记本进水了干脆用洗衣粉把板子洗干净再装回去,能好得了?

网友(2010-04-01):
用水洗。。 会出人命的

网友:
不能用水洗的 应该用洗板水 比较专业

网友:
洗衣粉水洗是少见。不过觉得洗了马上弄干其实也没有多大问题。就楼上说的笔记本进水坏的是时间长了氧化或者有水开机短路造成坏的。只要洗了了马上吹干我想影响不大吧

网友:
真牛,还是用洗板水洗踏实,毕竟这种水不导电,跑DO,也有CPU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用洗衣粉 洗的  牛 B

网友:
呵呵,水洗也可以,工厂不就也有用水洗的吗,不过人家有烤箱的,洗了里面放烤箱了烤几个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