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APG5200 DVI/TV MATS

楼主(2010-01-31):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D[ 31:  0]      225     396511
FBD[ 63: 32]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Read    Error Count: 255
Write   Error Count: 396511

正面        U16     U12
                                     U15
                                     U11
反面        U14   U18
          U17
          U13

AGP 5200 128M 128位
屏幕均匀分部小白点 四方排列     能是那的事???  讲详细一点好吗?   第一次修显卡,谢谢大家

短接U17 后 检不过去了,断开后一样检不过去了晕呀,,,显示完显卡BIOS信息后左上角就一个“ -  ”闪,是我把其它东东弄坏了吗???把U17拿下来能过去,换个好使的也不过,,真晕,,快教我

不好意思,,显卡弄好了,但不知道是那坏了,,不过应该和U17外围件有关,,旱U17时把几个外围件给弄飞了,找新的换上显卡好了,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片内存的DQM信号有问题。

网友:
我只知道 是正面的4个显存中 有问题

网友:
你这卡是8颗显存颗粒64位的吗? 如果是就很难修好了

网友:
自己短接U15 U17就知道具体是哪个了,有些方案是不同的

网友:
u17  及其外围线路
显卡实际容量是多大的  ,开机显示 多少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