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开机 三灯长亮 几秒就掉电

楼主(2010-01-31):
供电全部正常 网卡已经从新直球 但是故障依旧。 偶尔能正常开机 但是有死机 南北桥 显卡全部打的是红胶 不好处理 所以没有加焊
请各位高手指点
显卡
掉电

网友:
没过内存吧
打一下内存的阻值,判断一下是不是北桥有空焊或短路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先不要看那么多的红胶,先不开机的时候电压哪个地方不正常呢?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啊..描述的具体点.打红叫.一样祛除啊..为什么说不好祛除呢..D600内存的问题多些...

网友:
像北桥 或内存问题。有胶也要维修呀,那种胶加热下就下来了

网友:
重要的先测电压!是不是没路电压都正常。看下原理图,哪里先掉了,导致整个电路掉了?

网友:
先看一下电流上上到多少
在跑马看一下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 是CPU 没有过 内存槽有一根不可用 是北桥虚焊引起内存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