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维修

楼主(2010-01-31):
昨天,客户拿了一台19的液晶来维修(型号忘记了),说是不定时黑屏,有时半天,有时刚开机就黑,我想不外乎高压板或电源部分的故障,好弄,开价150,叫客户留了电话,支走他(免得到时嫌我太修好,废话一大堆,不喜欢客户盯着我修东西)。
打开机壳,目测电路部分没有什么异常,上电测量各项供电也正常,忽然,屏幕黑掉了@#$$%^%^!!
于是我怀疑是插头松动,把插头全部重新插了一遍,稍微移动了一下屏幕就黑屏,虚焊!!加焊驱动板,开机10分钟后黑屏%……*……*(!!
无奈接了单独接了一块高压板,驱动板还是用原装的,故障依旧;而用高压板与我的2621驱动板则完全正常,故障锁定在原装的驱动板,是联想L193W驱动板,问了一下淘宝的,最便宜也90-100,那就没意思了。还是争取修好吧。
但量了元件,真的没什么怀疑的地方,接上去还是依旧。我想,肯定是哪里虚焊,忽然,不经意碰到了VGA线,又黑了?难道是数据线的问题?可这不是客户的线啊!换一根,试机,还是这样。哈哈,原来是这里的小问题......
抽一根烟,马上又加焊VGA部分,上电,烤机到下午,6个小时,正常。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维修经验,走了那么多的冤枉路,但我想有时候你认为不会有故障的地方,恰恰是拦路虎。

网友:
只是怎样向客户交待,告诉他他的数据线坏了,不告诉吧,他回家一试,还是会黑屏

网友:
刚才看错了,是加焊了VGA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