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1-31):
今天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希望高手前辈点拨一下。。。。。。。

今天遇到一台机器,毛病就是过段时间屏幕自动短电。。。。。。。时间不固定,有时间10多分钟,有时间一天都不短。。由于没有诊断卡,短电的时间,我看CPU的风扇还是在转的,显卡也风扇也在工作,只是屏幕不亮了。

换过电源试过了,内存。。。也试过了,系统也重装过了。。。

显卡换过了。。但是试多久,所以还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请高手帮分析一下,给我电思路。。。谢谢了

网友:
先测供电是否有偏低的?
加焊下桥

网友:
不是LZ用的是什么主板,如果是精英,或是MSI的,最好先回热一下U座,我遇到好多这样的板子由于座虚造成的掉电现象,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是啊,LZ要说清楚点啊,比如主板型号,再一个检查下主板上有没有温度过高的地方

网友:
电源故障?CPU座、显卡等有接触不良?

网友:
主板好像是个845的,具体什么型号,不太记得了。。。。主板整体温度在26度上下,没有过热的地方。。CPU也换过。。。

网友:
先用替换法检查出问题部件
然后再对问题部件进行维修
连问题部件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修?这样的问题就算用检测卡一般也是白用了
一般主板的问题居多,AMD的倒是需要考虑CPU的问题
AMD平台遇到多个这样的故障是CPU导致的

网友:
电源12V供电低。我的电脑就这样

网友:
请上面的2位大哥看清楚,我已经把能替换的都替换了。。。。。。不是AMD平台的。。晕。。

网友:
可以把各测试点的测试数据发上来,别人才好帮你分析。
排除法排除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显示器的问题吧,我有次也是这样,结果检查是 显示器的VAG 线坏了。 有时液晶显示器,高压桥有问题也会不定时的黑频

网友:
呵呵 顺思路来吧  多总结下论坛里的现象就出经验了

网友:
一定是虚焊了,加热下U座,南北桥! 只要主板上没有引脚穿在板子后面的芯片和桥都加焊,不过不一定成功,因为有的时候板子上都有氧化层了,焊也没用,换个得了,我们这像这样的毛病都不焊,直接换,或加个受力架!

网友:
楼上的,你别瞎指点,什么跟什么啊就虚焊……,动不动就加焊桥,加焊U座,维修不是这样搞的

另外楼主的描述有问题,什么叫“屏幕自动短电”啊,别字“短”应为“断”就不说了,再者,据前后文作者的表达意思应该是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黑屏,并不是掉电或断电的故障,看了后面的回复有好几位兄弟明显是误解了楼主的意思,当成是“自动掉电”来分析了……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我想虚焊原因比较多。

网友:
哈哈!见怪不怪,何必那么复杂,你说该换的都换了,那就剩下主板没换了,既然不会修主板,那就换呗,要不把板子发给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