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1用电池死机

楼主(2010-01-31):
一台IBM X301笔记本,进水后主板坏掉,更换后又发现键盘不能用了,再换掉键盘,换完键盘后发现不能装系统到最后死机,装不完!后来拆下主板放到桌子上装系统(插维修电源装的系统),发现能装过去了,装完后拔掉维修电源,插上电池,又出现死机了,请问大家谁遇到过电池造成的死机? 电池的触点处有很多的绿锈,清理了也不见效,还是死机, 另外用电池开机的时候开机LOGO 过后就没有任何字符了,更不用说进系统了,用维修电源或是用适配器就都能正常!

网友:
你关键要测下电池的电压是否足够啊?如果电压下降的很快,能开机,但是供电不足也是会出现死机的!而且电池不是有5个脚吗?你可以先接上电源和gnd脚试一下!

网友:
电压应该够,已经充电到83%了

网友:
查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隔离电路不应该,因为是换的新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