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CS945P-A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01-31):
接修一块ECS945P-A大板有时开机FF.RST灯常亮,用手压压内存或者CPU有可以....后来加焊内存无果,最后怀疑U座.加焊后一测没有了供电.换了电源IC 还是不行?请版主或者哪位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估计你加焊CPU座导致空焊更严重或者座子底下有连锡,精英的主板CPU座比较难加焊,成功率比较低,而且即使用BGA机也是容易导致板子变形

网友:
既然加焊前压下座就可以亮,加焊后就没有电压了,那肯定是加焊座时出问题了,LZ可以换个座试试,个人感觉应该不是IC的事

网友:
加焊前只要动动风扇就RST常...看来只有换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