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31):
客户送来机器.锯客户说是开是用的好好的.第2天开几就开不了了。.老规矩.拿过机器.用可调电源接电查看.一通电.按开机.电流瞬间跑到4.5多.不用说是有短路的地方.
拆机.查看.没有明显烧坏的器件..以前看到基地有人说过.用烧的方法.找短路元气件..废话少说。把电压调到1V.慢慢看电流跳变情况.直到电流停留在1.5几.可以烧了。...用手触摸主版元器件.发现.靠近电源借口附近的保护隔离.几个MOS管和电阻.特别热..把电阻拿下来..查看待机正常.心想.不可能这么简单吧.应该后及有短路的.
继续找.最后找到一个电容短了。找个个头一样的换上..通电待机正常.开机.OK...
记得以前有个DELL的机器也是短路.跟这个差不多.不过那个是2个MOS.烧了一个.跟这路想通的也是个电容.短了。.
所以这种不是进水造成的短路漫漫找是可以解决的.维修新手.表达就这样.
客户急着拿机器.没照图.

网友:
楼主烧机试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