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361G怎么烧录程序?

楼主(2010-01-31):
我不知道怎么烧录程序,用什么烧录器,和软件?望大虾们多多指点下,谢谢

网友:
用通用的液晶编程器就可以,安装PT361的烧录程序,找到相应的屏的程序烧录就OK了。

网友:
没有我可以给你

网友:
楼上的,那种工具多少钱,在哪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真没有,麻烦你给一个,我的邮箱是qiqiu13568@126.com

网友:
用通用的液晶编程器就可以,安装PT361的烧录程序,找到相应的屏的程序烧录就OK了,对.不过你得花钱了

网友:
是不是要设备的啊

网友(2010-03-12):
看看这个对你有用不?

网友:
看看这个对你有用不?

EasyUSB WriterV4.1.rar

网友:
PT361的升级方式和NT68167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下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