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脚的三极管的电路分析图

楼主(2010-01-31):
谁能提供个判断五个脚三极管好坏的方法,最好能提供个五脚三极管的极性分析图,

五脚三极管电路图  ,  谁能提供个分析图,判断其好坏的分析图

网友:
5脚的一般都是各色各样的集成电路,没有见过三极管的。

只有一种无线电上高频端变频用的双G极场效应管如果金属外壳也焊一个引脚的可能是5脚的(一般是4脚的),不过这种管子不会用到主板上的。

网友:
3级管有3个电级,5个脚的怎么分电极?目前还没有见到,5个脚的应该像张老说的是集成电路吧。呵呵

网友:
三极管 顾名思义就是三个极嘛 五个脚的见过运算放大器 门电路

网友:
有一种MOS管一面4个引脚另一面的4个引脚用一块导电板联到一起,实际属于8脚封装,不知道你是不是说那种管子?最好上个图上来。

网友:
没有你说的这个东西

网友:
5个脚的应该是集成电路吧,或者是运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