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写入缓存失败?

楼主(2010-01-31):
朋友的电脑,这几天开机右下角提示windows缓存写入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呀?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
C盘空间小了吧,要么就是虚拟内存设置太小了!

网友:
内存2G的c盘还有10g所以不是一楼说的原因

网友:
我装系统也遇到过,我没理会,影响不大

网友:
升级都提示空间不足,可是空间还有几十个G呀

网友:
查 磁盘 属性 --》策略 里面的 "启用磁盘上的写入缓存" 有没有 打钩; 勾上;

网友:
软件全部升级失败怎么没有影响
引用 网友A:

这么严重!我还没碰到过,要是解决了,提供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