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图纸符号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10-01-31):
这个图中的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好像是测试点的意思吧

网友:
还有 中的 红色符号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
看不出来,是开机电路吗

网友:
找次图纸对照的板子 带这些号码的有的是没装元件

网友:
我来猜一下,第一个R119旁边那个符号是电感,意思大概是这个电阻可以用电感替代;电容边上的符号看不清楚,估计是表示可以用直立电解电容的意思(或者贴片电解电容)。
下面那个图实在看不清楚,如果是虚线的话估计为可以不用。

看我猜中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