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程序停止响应?

楼主(2010-01-31):
这几天电脑用一会显示器突然黑一下,以后恢复就提示显示器驱动程序停止响应,现在已经恢复,我是windows7系统,我升级了显卡驱动程序还是不行,把驱动卸载了重装还是不行,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呀?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吧,加焊一下吧

网友:
有可能是 "多核 CPU 节能 " 设置影响;进 BIOS 关闭它;

高性能 独显 需要 辅助电源 接线,显卡上 6P / 8P 的接口;

电源功率 不足,更换大功率电源。

网友:
这跟显示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2-09-15):
显卡问题可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