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的本 待机是0.03 按开机没反映

楼主(2010-01-31):
神州的本 待机是0.03 按开机没反映,检查出来开机触发是IO型号IT8512E CXA的版本,更换新的IT8512E CXA 后,还是一样。。
请指教……?
更换

网友:
查IT8512E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不正常也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测一下开机键有没有上拉供电,再测一下IO(型号IT8512E)附近的电容有否有供电电压。如果都正常的再测一下SB和IO的晶振是否都起振了。

网友:
IT8512E CXIT8512E CXA之触发信号到ICH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