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69G主板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0-01-31):
onda A69G主板有时不开机(无显示),注意都能触发,具体故障表现为:
有时能开机显示,有时就没有显示。有显示时,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有时不能开机(不显)或重启后变为无显示,用诊断卡观察测试,不显示时即有故障时,跑B1 F2;测量CPU供电,正常为1.35左右,有小小走动(上的X2 4200+),有故障时定在1.10V,不走动。另,如果有故障时,复位几次后又可以正常跑码,显示。检查过CPU座,PWM芯片,没有发现不正常。请问应如何检查?谢谢

网友:
桥空焊
压桥开机试试
实在不行,还是得加焊

网友:
重压CPU试试,不行再加焊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