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色线3.3V 对地阻值32

楼主(2010-01-31):
把主版上的IO
门电路
时钟等 能折的都折了 南北桥也拆了。还是32 我是新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是插上电源量的吧?电源本身接有负载电阻的。

网友:
有的板子,3。3V对地是很小的,!!不一定不正常

网友:
打主板上电源接口对地阻值要拔掉电源才行,要不就是量的电源内部的负载电阻

网友:
没插电源 张先生!

网友:
是硕泰克的845的板子!

网友:
方法没错的话小于100就不正常了

网友: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这板子怎么都拆了还是,32呢,难道就是这么小? 是故障板,不加电的板!

网友:
查查线路了 短路不一定都是桥和IO吧

网友:
有的一些电容没有击穿的时候,测出来的阴值就是这种不大不小的数值.要是这样的话,就难找了.

网友:
3.3V放过电了吗?电源的大电容冲放电时,阻值是测不准的!

网友:
这个阻值不见得不对。其它电压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没有看到过这么小的阻值

网友:
有个好办法 再拆吧 哈哈 拆一个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