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高压条没供电

楼主(2010-01-31):
IBM SL400高压条没供电,检测到3欧的保险电阻,找不到同值的保险电阻,应该怎么办?飞了一根线上了电池没开机就被烧了…………
电池

网友:
不会是带电池飞的线吧。如果不是,一般保险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没带电池飞线的,测量的结果是连接高压条供电的红线对地短路(应该算是保险的前级了),直接把10V飞到高压条上管用吗?

网友:
没事,你换个0 欧的保险吧

网友:
高压供电有电容对地短, 感觉是通病!

网友:
3欧的保险电阻可以用0欧的代替吗?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飞线会烧断呢,还应该解决前级短路问题,是不是?

网友:
直接把10V电压飞过去可以吗?

网友:
明显是有短路的地方存在才烧保险的,如果不排除短路直接飞线肯定不行,搞不好要烧更多东东的

网友:
楼主还是先排除短路再飞线吧

网友:
能直接跳过短路部分飞10V电压上高压条吗?

网友:
很久之前修过一台,LZ你看一下,保险是不是换上去就烧了,如果是这样,就是保险右边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后级 应该还有短路

网友:
高压条上有短路吧。

网友:
对啊,先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如果没短路的话,飞线是可以的,从USB飞就可以

网友:
还是查一下是否有短路吧,你刚接上就烧了,还是多用万用表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