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楼主(2010-01-31):
一快P5 XXXX型号忘了 775 主板
  拿来的时候无复位 也没插CPU 直接装假负载 CPU 核心电压0.9V 上真U说是1.几V
      然后换了个LM324 复位有电压 点复位有跳变 PCI CPU都有
   测试供电 PG 复位 都正常后
上真CPU 但是一点就 灭了
  不知道啥问题
  看了下MOS  我还不分请啥是QI Q2 有一组S级无电压 不知道怎么修了
  电源芯片是ADP3181
     有一个MOS旁边贴片电容 黑了 我把他焊的时候太过急了 连板子的 供电的那个铜皮给撕破了。。。。 也不好飞线。。。。
   不知道有多大影响
   小弟想知道如何修
   给个维修思路

  在问下如何在路测MOS 好坏
    MOS旁边连接 元件太多 而且电容 很难找 怕给吹坏了 不容易焊

    我上真CPU是双核的 2180的  装上去 主板闪了一下就挂 貌似短路样子 想问下 不支持双核的板子CPU能点起主板不?
    主板是 华硕P5VDC-X  不支持双核

CPU_描述 支持Intel 65纳米 Pentium D/Pentium 4/ Celeron 处理器
兼容Intel 05B/05A和04B/04A处理器
CPU_种类 奔腾4/赛扬/PentiumD

网友:
ADP3181 能代换ADP3180吗?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吧。找原配件代换 最好。

网友:
把烙铁温度调高一点,就容易焊了,还有只要电容的2个线可以连到地线和电容正级的位置,是可以飞线的,旁边的断的你不用管。连到位置就可以。

网友:
是贴片电容

网友:
e2180 是不可能 在这主板上 点亮的;

貌似 楼主 人为 造成的 故障。